关于UP9003Q待机电源管理芯片代换华硕E402B

楼主(2019-12-02):
关于UP9003Q待机电源管理芯片在华硕E402B上用51125C代换成功

网友:
1225c吧或者51225C。。。。。

网友A:
uP9003Q是20脚的, TPS51125/A是24脚,TPS51225/B/C才是20脚。
楼主应该是打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P9003Q是20脚的, TPS51125/A是24脚,TPS51225/B/C才是20脚。
楼主应该是打错了。

1225C

网友:
1225c吧或者51225C

网友:
好经验   以后遇到就好修了   感谢分享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1225c吧或者51225C。

网友:
谢谢楼主,这种芯片一但代换错机器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