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基带有没有换过的

楼主(2019-12-02):
iPhone7基带有没有换过的

网友:
坏了就报废,加密套件不能单独更换,可以做个游戏机

网友A:
你说的是基带电源吧   那个可以单换,BB和cpu是绑定的   bb电源因特尔版都是先底部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基带电源吧   那个可以单换,BB和cpu是绑定的   bb电源因特尔版都是先底部飞线

你说的是高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