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体机电源维修

楼主(2019-12-02):
没电压输出,只有一个2.5V,有会的大神指导下。搞好50元红包

网友:
我玩玩这个,电源板比主板简单

网友:
AXT电源吗?只有2.5?

网友:
电源输出接口是何种?都有哪几种电压输出?

网友:
输出电压2.5v偏低,怀疑稳压采样电路出问题,采样电阻会不会变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