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PCpad CM 平板电脑电流跑到0.34A 供电全 不开机

楼主(2019-12-02):
维修一台神舟PCpad CM 平板电脑电流跑到0.34A 供电全!不开机。不接电池只接12v电源第一次按开机键电流表有0.2A电流马上掉电,再按开机键电流维持在0.34A-0.36A跳变。长安开机键可以关机,再开机仍然卡在0.34A左右。开机膜cpu有微微发热。测量供电电感电压全出没有短路现象。现在无从下手不知道应该怎么查!没有BIOS刷了两个硬件相同的其它品牌的BIOS,开机现象相同。原籍bios被人刷过没有备份!不清楚是BIOS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cpu 5Y10C
内存 2+2g板载
主板号 EM_C6011
望有这台机器的bios备份能提供一下!排除一下!或提供一些维修建议!

网友A:
主板还没有运行  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还没有运行  时序

不清楚是bios问题还是 cpu 南桥问题 ,这个机器原始故障不清楚 ,到我手里已经被刷过bios了!刚到手的时候插电源什么反应都没有,刷过bios以后电池充电电流有了,开机就一直卡在0.34A。能帮忙分析一下下一步应该查什么信号么?

网友:
先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现在问题是没有原厂bios 能帮忙找一找么

网友B:
加焊cpu试试  现在的机器很多直接坏cp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cpu试试  现在的机器很多直接坏cpu ...

bios找了两个都不是原机器。不确定是不是硬件坏了。我也怀疑是cpu 的问题!因为是无风扇设计有可能温度太高cpu挂啦!实在不行就只能赌一把了!

网友C:
看时序看样子应该有供电没出来 看看cpu

网友D:
找不着找不着急死你

网友E:
这种机器不经常看到

网友F:
查BIOS波形。看下是不是CPU没工作

网友:
这机器修了也赚钱,不要浪费时间了

网友G:
这机器估计没图纸  难修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看时序看样子应该有供电没出来 看看cpu

测了电感!供电都出来了!估计是bios不对卡内存没过,板载机器 是两颗粒2+2的。刷的bios是4颗粒4+4的。自己不会改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不着找不着急死你

不急不急!业余时间好奇想折腾好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机器不经常看到

比较老的机器了!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BIOS波形。看下是不是CPU没工作

很有可能是bios不对卡内存了 电流一直卡在0.34-0.37之间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机器估计没图纸  难修

图纸问题不大!主要是没有原机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H:
测了电感!供电都出来了!估计是bios不对卡内存没过,板载机器 是两颗粒2+2的。刷的bios是4颗粒4+4的。自 ...

有个屏蔽板载内存的帖子 你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