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e5-532

楼主(2019-12-02):
版号DA0ZRVMB6D0电脑不加电 拆机看到5v滤波电容漏液  换了就好
原来是图片中的3v圆柱形的电容  现在换的是330的电容 现在的问题是返修了两次  有没有可能要换原来一样的电容
圆柱的电容 容易撬坏所以换的330的

网友:
前两次换完客户大概用了4 5天

网友:
选耐压高一点的

网友A:
要对应电压和容量,一般情况下固态电容是不容易坏的哦

网友:
为什么不把3V的一起换掉

网友B:
330已经算稳定的电容,还一样的考虑其它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对应电压和容量,一般情况下固态电容是不容易坏的哦

那你的意思是换原来的固态电容吗

网友:
换大一点的吗 之前有换过570的滤波电容

网友C:
楼主有没有考虑过电压问题呢?钽电容很稳定,除非是电压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没有考虑过电压问题呢?钽电容很稳定,除非是电压不稳

返修两次都是换的这里的电容 换完用4 5 天就返修我想的是这有没有可能不是这里的问题 有没有可能是后级有点问题为什么这个电容会漏液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0已经算稳定的电容,还一样的考虑其它问题

是的 之前有遇到过这样的现象 也是宏碁的电脑忘记什么型号了 那个电脑是3 5v电压不出换的电容好的 也是那种圆柱形的滤波电容 换成330的没有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