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本人新手,更换屏幕后指纹解锁不可

楼主(2019-12-02):
本人新手,更换屏幕后指纹解锁不可用,换回原屏幕就可以, 反复测试3遍实在想不通问题出在哪里,请大神指点!

网友A:
这大黑条子。  都不说是果几    咋给你分析

网友B:
手机是6s,这是坏掉的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大黑条子。  都不说是果几    咋给你分析

6s,我在网上购买的拆机屏幕,更换后指纹失效, 我以前遇到过一次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买的屏幕上的指纹排线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是6s,这是坏掉的屏幕

背光板上的排线坏了

网友C:
你把原机的指纹排线也一起般到新屏去不就好了。

网友:
换手机吧修不好了

网友B:
我之前遇到过一次,这次换了两个屏幕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原机的指纹排线也一起般到新屏去不就好了。

难度大啊老哥,换指纹排线等于搏一搏了

网友:
明显是屏幕指纹排线坏了,只能再换一个了

网友:
多换几块屏幕试试

网友:
最后还是换了原屏幕的指纹排线,费劲差点干报废

网友:
恭喜,屏幕已挂

网友:
有这个功夫放在自己工作上   挣他个几百几千块   可比你自己搞机省个几十块划算    有功夫去挣钱买排骨吃   他不香啊

网友:
这不难吧?那跟排线就在屏背后贴着,有胶的话就吹风筒加热然后就撕下来。

网友:
这个不行就换背光啊,又不是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遇到过一次,这次换了两个屏幕都不行

拆机屏幕的背光板有问题,指纹延长排线坏了,换个国产组装的试下

网友:
加热拆背光,买一个新的背光一沾就完事,!(加热板时间长点建议80度需要烙铁焊下)

网友:
果果是最垃圾的手机IC里面带数据 美国人就是这样糟糕 不让人轻易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