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5-471

楼主(2019-12-02):
奇葩机  单电池可以触发开机   单适配器也能触发开机   关机状态也能充电    电池+适配器就不触发 不短路    按开关充电器灭  2秒过后又充电    3V 5V电容已经换了       单电池开机   后插入适配器正常显示 不充电电源无电流  喇叭 滴滴滴报警

网友:
认真查保护隔离

网友:
是的 保护隔离电路 尤其是适配器BQ芯片

网友:
问题找到了   用原装充电器就行了     可调电源转接头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但是我换了3 5V电容   和充电芯片  )

网友:
ACER的电源头特别。

网友:
额 原来是头子的问题 我的头子 除了松点  充电倒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