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没思路?大侠快来帮忙!

楼主(2019-12-02):
此板为ms h81dl turbo  不装cpu   能正常上电,装上cpu   ,风扇转几圈就掉电,刷过bios   ,换过io,还是一样故障,不装cpu  测各大供电正常,桥供电1.5Ⅴ  内存 1.6V  总线1.1Ⅴ  cPu  1.73Ⅴ  测得io  pwrok  为零伏  时钟,复位全无  !求思路?

网友A:
看看CPU有没有掉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CPU有没有掉电容

看过了,没有掉电容

网友:
查下VRMPWRGD信号,应该没出来吧。重点查电压管理芯片这块。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好信号为高电平,但是没有电路图,有没有到南桥就查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