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MD笔记本拆下键盘,

楼主(2019-12-02):
华硕X550MD笔记本拆下键盘,按键还有短路,打开文本文档看到一直是3不停出,有那位师傅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不接键盘重新开机,用鼠标控制看看是不是一样一样检查键盘接口到ec等相关电路,是否有电容等漏电,打所有脚对地阻值

网友A:
EC控制键盘,与之连接的线路也要查一查,从软到硬从简到复杂

网友:
进PE试下,排除系统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C控制键盘,与之连接的线路也要查一查,从软到硬从简到复杂

EC的55脚与键盘插座的1脚断开,开机正常不出现,第二次就又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的55脚与键盘插座的1脚断开,开机正常不出现,第二次就又出现

没图纸没真相,估计是EC故障了,先刷bios、EC程序吧,不行就换EC

网友:
漏电所致吧

网友:
不接键盘重新开机试下,还是那样就换EC

网友C:
有没有腐蚀氧化的地方处理干净,在pe下试一试,逐个排查

网友:
挨个零件查吧,没遇到过

网友:
妈的 换个这个ec 好多坏的 最好买简版的

网友:
键盘接口电路有漏电或者腐蚀之类的吧,看下是不是进水了。

网友:
前天接到一台戴尔,5547,偶尔55555,很偶尔,没能查出问题

网友:
我只是路过顺道学习虾

网友:
这个东西可能和ec有关系

网友:
键盘有没有插好啊。和EC关系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腐蚀氧化的地方处理干净,在pe下试一试,逐个排查

没有哪里氧化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