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540 进不了BIOS,不能选择U盘启动

楼主(2019-12-03):
求助:联想一体机B540 原来能进系统,帮朋友换固态硬盘后把系统格了,想重装但是现在进不了BIOS也选不了U盘启动,F1 F2 F12 DEL都试过了。
如图开机启动界面没有bios快捷键提示

网友:
按ESC 试试

网友:
你好, 要二个键同时按:FN   加F1 或F2或 F12 DEL试下

网友:
估计是有特殊的进BIOS的方法才行

网友:
硬盘坏了没有,系统装了吗?

网友A:
进不了bios的就直接拆硬盘到别的机器上拷再装回来,懒得研究

网友B:
估计主板坏了     屏幕也坏了   硬盘也坏了

网友:
联想有些机器要先敲回车,然后再选择F1或F2

网友:
重新刷BIOS

网友:
6楼的方法可以试一下,我遇到好几台机器不管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那方法都可以用,因为没有风险。

网友:
觉得还是bios问题

网友:
一体机就是F12    F2进BIOS

网友:
不能装就不要逞强,弄坏了还要惹一身麻烦,一开始花点钱让专业的人装一下不是更好嘛,现在想弄好代价只会越来越大,BIOS,硬盘,主板都有可能,自己研究一下吧

网友:
clear CMOS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主板坏了     屏幕也坏了   硬盘也坏了

开始以为你是乱侃一通,当我发现屏上有条亮线瞬间明白到你是最仔细的那个人

网友:
硬盘没有没问题不好说,反正屏幕是有问题,而且还是修不好的那种问题\奸笑

网友:
把小电池扣下来,就自动进BIOS啦

网友:
屏幕硬盘内存主板都坏了,换板

网友:
刷个bios应该就解决了

网友:
刷BIOS吧 这种基本是BIOS引导部分问题

网友:
FN+12就出现了!这个情况是bios 的硬盘启动 恢复了一前了!该下就行了

网友:
开机键旁边有没有个小按钮,有个返回剪头标志,恢复系统的,按下去就对了

网友:
我的方法是拔掉硬盘,插入U盘自动进PE.如果能进,第二次刚进PE时插入硬盘就可以了

网友:
卡LOAG,外设坏了

网友:
刷BIOS医百病呀,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不了bios的就直接拆硬盘到别的机器上拷再装回来,懒得研究

我也是这样干的

网友:
懒得研究。。直接卡好系统上来解压

网友:
1962,引导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