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 并电感修复摔后阴阳屏故障

楼主(2019-12-03):
  【故障机型】iPhone6 Plus

  【故障现象】客户反应摔过,阴阳屏,指纹解锁失效。

  【故障分析】根据客户反应,摔过的机器一般是断线或芯损坏导致。

  【维修过程】开机测试其他功能是否正常,如图故障现象的阴阳屏,指纹能打开不能录取指纹信息。

故障一:先修阴阳屏

  iPhone 6plus和iPhone 6代不一样有两路背光供电,有一路不正常就会像上图一样,拆下主板先对显示座子测量打值,当测量到PP_LCM_BL_ANODE_CONN(背光供电),阻值偏低246。

  根据电路图得知此路供电由u1502(背光供电芯片)提供,值偏低说明u1502损坏,拆下再次测量打值正常了,换个新的,如图,左上角还是有点黑。

  此状况说明升压供电不足,采取第二套反法,电路图得知U1580(背光芯片)输出供电经过保险电感FL2044到显示座子。

  U1502(背光芯片)输出供电电感FL2024到显示座子。可利用两个保险电感飞线相连。

故障二:无法录取指纹信息

  测量HOME键座子阻值发现, MESA_TO_BOOST_EN_CONN(指纹升压开启)断线。

  还好经过一个电阻到升压芯片,在飞背光电感时,这颗电阻虚焊松动了,补上电阻机器修复。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 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