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雷神G150S-K4 掉电重启

楼主(2019-12-03):
海尔雷神G150S-K4 版号:6-71-W65RO-D02 单用电池或者适配器开机都正常,用电池开机后再插适配器就自动重启,南桥也加焊了BIOS也刷了无果各位道友 可有遇到过的

网友A:
有显示充电电流吗,看看充电接口那两个MOS管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显示充电电流吗,看看充电接口那两个MOS管有没有短路

有充电电流 无短路

网友:
查下隔离保护电路和充放电电路

网友:
料号PU4,,芯片型号P28080  找个改这个的方法试一下,我也是这个问题,暂时修好了,在测试中

网友:
还是看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