锤子坚果3手机开机键维修案例

楼主(2019-12-03):
回收来的   回收的时候吧就是按开机键多数时候回重启 有时候按开机回弹出关机菜单选项  多数时候会在开机界面关了开 开了关的   基于在系统桌面的时候按下会弹出关机菜单页面   所以大致判断是开机键有问题 或者主板电压不足导致    回收来了以后   拆开一量  开机键是非常的正常的 并没有漏电的现象 于是量主板的阻值 测试正常的  于是通电测试 开机键电压只有0.8V左右   难怪了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由于量主板阻值正常 于是给了一个1.8V的上啦电压过去  有一个音量键上就有  不开机的时候    飞过去后发现还是没电  而且电压都拉低了   这有点奇怪嘛   于是再次测量对地阻值的时候 发现开机键对地了 由于这是我人生中第二次 也是修的第二台手机  第一台是苹果6不充电的问题    心想 会不会CPU挂了   心中......  于是顺着开机键的线路去看  发现开机键电路上有个稳压二极管  哈哈  机会来了    直接把稳压二极管拆了  此时去量对自组织1400左右  二极管的那个档位   看来问题解决了   通电测试电压1.8V   电压正常了   666     紧接着装机测试  发现之前的故障已经不再出现了   维修到此结束   由于都是维修笔记本和台式机显示器那些   手机极少接触  所以思路也就是修电脑的思路   请各位大神莫怪  还请多多指教  手机我装起来了  所以去网上找了个图片给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