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电脑风扇断续运转需断电开机

楼主(2019-12-03):
苹果电脑MacBook Air2015 early 现系统为最原始Yosemite系统,在通过系统内自动下载安装最新的Catalina,下载完,安装条跑完第二次重启即进入黑屏状态,拆开后盖发现风扇断断续续运转,按一切组合键不起作用,只能断开电池重接后才能重新开机,再开机即显示验证固件错误,安装失败,如下图,请教各位大神如何能顺利升级 #Mac无法升级系统#

网友:
先刷固件试试吧,应该会好了的

网友A:
格了重新装行了 别在线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格了重新装行了 别在线升级

不在线升可以怎么升?

网友B:
搞好了吗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好了吗   我是来学习的

没有…我还在找怎么线刷

网友:
刷一下bios改下me

网友:
拿U盘直接装不就好了,验证固件错误应该是要改时间。

网友C:
直接磁盘工具里恢复的我们都是

网友:
http://m.baidu.com/sf_baijiahao/s?id=1649003627677871003&wfr=spider&for=pc

网友:
实在不知道就淘宝花30块钱找人远程装一下吧

网友D:
这机器不会是2015年买来后就没升级过吧!如果没升级过,先在线恢复。做个时间机器备份。然后升级10.13.6 ,在线升级10.13.6需要在修改系统时间。最后在升级catalina。

网友:
我现在用了在线升,只能从10.10升到10.12
升不到10.13
我用u盘把原盘格了再买也不行,依然卡在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磁盘工具里恢复的我们都是

不行的,我两种方法都无法升到10.13及以上

网友:
我觉得你说的应该是接近真相…我能升到10.12,再往上就不行了,请问me是怎么升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不会是2015年买来后就没升级过吧!如果没升级过,先在线恢复。做个时间机器备份。然后升级10.13.6 ,在线升级10.13.6需要在修改系统时间。最后在升级catalina。

我现在就只能升到10.12
升10.13失败
要做时间备份才能继续升吗?
请问怎么操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就只能升到10.12
升10.13失败
要做时间备份才能继续升吗?

能发一下 系统概览 里面的   Boot ROM 版本 吗? 如果版本过低 需要升级固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就只能升到10.12
升10.13失败
要做时间备份才能继续升吗?

备份是避免失败后,又要重新从官网下载恢复。你的机器是原装的吗?不是妖改机,15年的按理说应该是直接升级的。固件在装系统的时候就会更新。除了一些老古董需要自己手动更新。
https://support.apple.com/zh-cn/HT201518#mba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备份是避免失败后,又要重新从官网下载恢复。你的机器是原装的吗?不是妖改机,15年的按理说应该是直接升级的。固件在装系统的时候就会更新。除了一些老古董需要自己手动更新。
https://support.apple.com/zh-cn/HT201518#mba

官网机…升不了…一直显示验证失败,10.12顺利安装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官网机…升不了…一直显示验证失败,10.12顺利安装

升级10.13.6 ,现在商店下载。打开app ,点安装提示错误,这个苹果的证书问题,需要你修改系统日期也能继续安装的。改成2018年 或者更早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能发一下 系统概览 里面的   Boot ROM 版本 吗? 如果版本过低 需要升级固件。

可以的,求大神帮忙
我觉得是这个东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升级10.13.6 ,现在商店下载。打开app ,点安装提示错误,这个苹果的证书问题,需要你修改系统日期也能继 ...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求大神帮忙
我觉得是这个东西的问题…

Boot ROM 版本 低了。需要升级10.13. 6
安装10.13.6 安装不来 可以发你的联系方式,teamview 远程操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Boot ROM 版本 低了。需要升级10.13. 6
安装10.13.6 安装不来 可以发你的联系方式,teamview 远程操作吧

可以的,我私信你了

网友E:
没有啊,我安装10.13走完了两个进度条才显示升级失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没有啊,我安装10.13走完了两个进度条才显示升级失败的

加我Q吧! 发下视频 我看看 500  4589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我Q吧! 发下视频 我看看 500  4589

好的我明天加,现在电脑不在手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我Q吧! 发下视频 我看看 500  4589

加你了麻烦通过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