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客户6p不开机,要求保资料搬板,

楼主(2019-12-03):
客户6p不开机,要求保资料搬板,搬完后加电0-80am-200am-80am ,定到80am,停一会跳会0am ,重装cpu 电流还是一样 ,开始怀疑硬盘 重做硬盘 还是一样电流,又怀疑码片 加焊一下码片 ,测码片阻值,供电都正常 ,又测了到CPU的供电,阻值 及供电, 供电正常。

网友:
实在是想不到哪里还有问题 实在没有办法最后刷机试了一下 刷过了   判定为系统崩溃。资料没保住是最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