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41G开关电路不对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9-12-03):
    客户拿来一台宏碁4741G的笔记本,说电脑不开机,但是有时候又会开机,大部分时间是不开机的。给客户报价,
插电,待机0.014,按开机没有反应,不触发。拆机发现只要把BIOS电池拔掉,电脑就会自动触发开机,还能进系统,一切正常。把BIOS电池接上就这么也开不了机了。打开图纸,测试开关板是好的,开机脚第8脚有3V电压,按开关也有3V到0V跳变。

按照图纸测量,发现开关脚连接一个电阻R84,

再连接到EC14脚,

量EC14脚,发现按下开关,14脚3V的跳变不对,只有3V到2V的跳变,不开机。测量开关板连接主板的座子第8脚,发现按下开关,跳变正常是3V到0V的跳变。测量后发现,R84到EC14脚是通的,rR84到开关板座子第8脚也是通的,这下就纠结,通电后发现测量座子第8脚3V到0V正常跳变,在R84测量发现就不对,只有3V到2V的跳变,为了省事,就想直接飞根线,从座子第8脚到R84,飞线后发现。通电后开机触发了。正常进系统。维修结束。

我的猜测感觉座子的第8脚到R84这条线路是不是通电后会阻值增大(在不通电的时候打蜂鸣档是通的,通电不敢测试)。阻值变大后,按下开关,EC接收不打开机信号吧,所以才不触发。

网友:
没找一个同阻值的电阻换上去试试吗,这样接线开关电压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A:
这样接线开关电压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接线开关电压会不会不稳定

没有绕过R84这个电阻,只是飞线到R84跟座子8脚相连的点。就是直接从座子第8脚飞线到R84,再经过电阻R84连接带EC14脚。没有绕过R84这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