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主板上面的USB3.0接口怎么焊接的

楼主(2019-12-03):
我的联想g50-80笔记本插usb3.0只有usb2.0的速度,而且提示我“该设备接USB3.0接口速度会更快”,win10,win7打官网驱动也没用,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脱焊了。想补焊,如图拆开补焊,可是我觉得我这样补焊没用,这个借口是不是在正面焊接的呢,请大神指教!

网友:
一坨锡的事!!没那么麻烦

网友:
一般这种问题和接口本身没有太多关系,除非明确看到有物理损坏

网友:
简单,去迅维学习半年,就知道怎么焊了。看你的焊锡技术,就知道你修机器的能耐!

网友:
一般情况下接口不容易坏的.你如果没有用力掰过接口断针的可能性也不大,如果你硬是要焊接口的话单凭烙铁是不够的,你需要一把热风枪来辅助加热才焊得透

网友A:
根本不关焊接的事,焊接不好你插上u盘什么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本不关焊接的事,焊接不好你插上u盘什么也没有。

我在想是不是USB3.0多出来的那5个针其中有断的,这样是不是就只能当2.0口用了啊

网友:
这些都是USB的引脚 若是怀疑虚焊可以焊接这几个引脚

不过这个现象不一定是你说的引脚虚焊

网友:
把USB口拆下来,用透针透眼儿,重新插上USB口,在补焊。

网友:
楼主怀疑通断可以用万用表测量看看嘛

网友:
断电 拔电池 刀片把那接口里面USB3.0的5条金属片刮刮 越干净越好

网友:
氧化的可能性最大吧?

网友:
可能是USB口里面的弹片没有弹性了,可以用镊子挑起来一点看看行不行

网友:
先看看驱动是不是3.0的

网友:
报价有点低哦一看就知道是客户舍不得花钱自己瞎折腾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客户舍不得花钱自己瞎折腾

网友:
拆下来重新装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