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拆屏问题

楼主(2019-12-03):
手机屏幕总成都需要购买哪些工具?我准备买了拆屏宝用来加热,还有除胶水,还有一个问题是,lcd屏幕和olen屏幕的拆除方法一样吗?是不是都需要相同的工具相同的手法?购买的工具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求大佬解答

网友A:
土豪啊,风枪和烙铁很高大上,要换屏需要要压屏机,除泡机之类的,光一台分离机是不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土豪啊,风枪和烙铁很高大上,要换屏需要要压屏机,除泡机之类的,光一台分离机是不够的

过奖了,准备一步到位,以后就省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土豪啊,风枪和烙铁很高大上,要换屏需要要压屏机,除泡机之类的,光一台分离机是不够的

大佬,就是换一块屏幕总成,也需要压屏和除泡得吗

网友B:
刚开始 这工具也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开始 这工具也太好了

一步到位,长期使用

网友:
换屏幕总成啊
买屏幕时送的工具就够了

网友:
切割机也可以买一台

网友(2020-01-07):
拆屏宝应该用不上

网友:
设备比我的好,关键是多练,lcd屏少打或不打除胶水

网友:
换总成的话吹风筒加保安刀片加撬棒就够了,反正屏幕也是废的,暴力拆解就完事············

网友:
拆屏宝不要的浪费钱,分离机7寸和10寸的一台,激光拆屏或切屏机一台,看我帖子,看看我们店的维修设备

网友:
刚开始就买这么高大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