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手机有充电图标却充不进电故障维修

楼主(2019-12-03):
  故障机型:iPhoneX

  故障现象:不充电

  今天拿到一台客户的机器故障描述为手机充电有充电图标但是充半天电也充不进去,拿到机器我们测试和客户描述的一样充电不进电,充电电流很低,iPhoneX的机器这种问题我们首先考虑他的同病,两个充电电感虚焊,直接分层。

  将两个电感取下,可以看到他的焊脚已经掉了。

  我们将焊盘处理好,直接更换两个充电电感上去,这个电感不能随意替换,要找相同位置电感更换。

  处理好单板测试也是有充电电流的,现在充电电流正常,我们直接贴合。

  充电正常,维修结束。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 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A:
楼主  请问下分层一般用什么方法比较好?如果风枪的话总多少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请问下分层一般用什么方法比较好?如果风枪的话总多少温度

买个加热台才几百,规避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