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和EC长得一样的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9-12-03):
急急急,边上这个EC是8587E,这边拆掉的这个和EC一样的芯片不知道是什么型号了

网友:
被拆的是IT8518E

网友A:
确定吗?兄弟,我要订一个过来,这个芯片干啥的?

网友(点评):
图纸上是这样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吗?兄弟,我要订一个过来,这个芯片干啥的?

手册上是这样显示的,,。

网友:
两个都是EC

网友:
双EC的机器不多,一般高配

网友:
两个都是EC吧

网友:
双EC一般同型号

网友:
不知道 没遇到过 这机器像是蓝天代工的

网友:
蓝天的机器喜欢用两个EC芯片 但也有只装一个
但楼主最好仔细看一下 另外一个空的有没有焊接痕迹

网友:
还有双EC设计!这是双保险吗?

网友:
头一次看到!!!!!!!

网友:
是同型号的,见过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