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8p重压信号出问题,无sim卡和

楼主(2019-12-03):
8p重压信号出问题,无sim卡和无服务来回跳,插卡显示无服务,*#06#没有串号,可以正常识别卡的电话号码,imei运营商都有显示,求个维修思路,

网友A:
高低频分集器,掉点了,8代8p通病了。论坛一大把案例

网友:
楼上正解,主板顶部WIFI天线那里两个芯片没点胶,特容易断线    导致不插卡跳无卡

网友:
看看压到哪了

网友B:
你这机器从闲鱼收的吧,888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机器从闲鱼收的吧,888

猜到了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机器从闲鱼收的吧,888

看起来是功放那部分

网友B:
这价格你也敢要,这个卖家我认识,我报的500,报的套件的价格,这个板子必须搬板,修就别指望了

网友:
这个有点难修啊

网友:
手机好像还不会修呢

网友C:
在闲鱼收机器修是个好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闲鱼收机器修是个好思路

穷学生,买不起好的,买个烂的自己修

网友:
这个样子不用修了,直接搬板

网友:
不好意思,换功放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低频分集器,掉点了,8代8p通病了。论坛一大把案例

感谢,已经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价格你也敢要,这个卖家我认识,我报的500,报的套件的价格,这个板子必须搬板,修就别指望了

必须搬吗?  换了个功放直接修好,看来还是搬板赚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