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V plus REV1.0掉电重启 不跑码

楼主(2019-12-03):
今天接修一台华硕B85M-V plus REV1.0的主板,现像是掉电重启 不跑码,废话不说了,维修过程也略掉吧,刷BIOS解决!!!看视频吧一切尽在不言中!!

网友:
一个手抖就算了居然有二个,是坏事成双吗

网友A:
华硕主板PCIE-16X 可以跑码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硕主板PCIE-16X 可以跑码的吗?

不可以,但可看复位灯状态

网友:
中间我还测了平台复位有出的,所以刷了BIOS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但可看复位灯状态

哦 看你插PCIE的有点怪怪的 原来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看你插PCIE的有点怪怪的 原来如此

我当时赖得动了,有的机器PCI-E有代码输出的

网友C:
这个诊断卡,到底怎么样,不跑码,要它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诊断卡,到底怎么样,不跑码,要它何用?

谁说不跑码的,插到对应的槽里是可以跑的!只是这个槽没代码,我不需要看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谁说不跑码的,插到对应的槽里是可以跑的!只是这个槽没代码,我不需要看而已!

你是说PCI卡口吧,那你就让厂家给你造个PCI,这种卡我也有,你接着吹!!

网友D:
H55之后的主板,感觉BIOS坏的还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H55之后的主板,感觉BIOS坏的还挺多的。

兄弟说的不错,

网友E(2020-05-12):
这个BIOS需要改ME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PCI卡口吧,那你就让厂家给你造个PCI,这种卡我也有,你接着吹!!

PCI是PCI,PCI-E又上另一回事,谁说PCI-E的不跑码的,不需要我发视频给你看吧,自己可以试的,有的是挑槽,最最重要的是在技嘉主板上可测到,因为技嘉主板有设计把BIOS代码送到PCI-E华硕的没戏。在技嘉主板上,有的在PCI—E X16上测不到的,看情况的,有的所有口测不到,要不然厂家设计这个PCI-E的诊断卡有什么用?看主板设计的,有信号过当然能测到啊!我又不是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BIOS需要改ME吗?????????

不需要,直接刷

网友:
这个是3代的测试卡,1代的卡是可以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