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pro5 Wi-Fi 打不卡

楼主(2019-12-03):
这个基本就是这个IC坏了 只是不好拆

网友(2020-01-04):
为啥我换了就不好呢,重植的

网友(2020-03-01):
不明白 。。我每次换了就好。搞了好几台了。这机器就是拆屏风险高 。昨天有搞了台PRO3不识别原装键盘的。结果拆破了。机器是修好了。屏破了的。有白干了

网友:
手艺真好

网友:
是左边那个被拆掉的还是 右边那个长方形小的?

网友:
挺历害的,动手能力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