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bga返修如何避免芯片过温损坏

楼主(2019-12-03):
国货bga普遍不耐高温,返修时吹着吹着就不知不觉地损坏了,大神们都来说一声,尽量如何避免芯片过温损坏

网友:
要控制好温度,就买个BGA返修台就可以完全控制,傻瓜式拆卸和焊接。

网友:
主要还是BGA设备温度不准确,,,控温不好

网友:
设备也要质量好,,好的设备温度会比较准

网友:
一定要买好的东西才可以,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A:
温度不准确的设备我安装好芯片后,一般就是直观的看焊锡球,焊膏不要太多,加热后用手电照一旦BGA四周的焊锡球都开始亮晶晶的时候,我都是过3秒这样手工停止上下加热,直到设备风扇停止,自然冷却50度以下后取下检测。有铅无铅我一般都是用280度,时间得把握好,一熔就准备好停机,否则久了芯片不坏差的PCB主板也会起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不准确的设备我安装好芯片后,一般就是直观的看焊锡球,焊膏不要太多,加热后用手电照一旦BGA四周的焊 ...

你这280度是风枪设置温度还是实测温度。一般的风枪280度是不可能拆下东西的。

网友:
难道说的是返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