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SE 2.00供电 时钟正常,PCI A15复位低维修

楼主(2019-12-03):
直接看点位图

到了 EC和网卡,网卡好拆,先拆网卡,好了。收工~~~~

网友:
网卡影响了复位

网友A:
网卡装回去还能复位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装回去还能复位不?

换个芯片 就可以了,上网我也试了,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