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电信有4g能上网却没信号不能打电话

楼主(2019-12-03):
这个是国外的版本,我查了说是能用三网的,移动联通都正常  ,就电信卡这个情况,上网却可以,就是不能打电话

网友:
看来还是软件强大过硬件,软件想做什么手脚都行

网友:
真想不明白为什么连刷了固件都pojie不了网络制式的问题

网友A:
楼主解决了么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打电话之后信号衰减不,如果衰减的话,应该属于信号跳水故障,可以查下中频功放,先查射频电路外围工作条件,然后查分频功放,手机有没有摔过,如果摔过重点查下顶部的分频功放IC

网友B:
这是欧版,两网的机器,插电信卡就是只能上网不能打电话,而且上网也不稳定,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么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

这个是收来的机器,不知道以前什么情况。我换过低频开关,功放,中频,故障依旧,不知道是不是网络锁,毕竟不是国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欧版,两网的机器,插电信卡就是只能上网不能打电话,而且上网也不稳定,正常的

我怀疑也是这个原因,谢谢你

网友:
o版 奥版的两两网机都是这样,电信卡只能上网

网友:
开通4g语音通话也能打电话

网友:
版本问题 应该机器本身没问题的

网友:
VoLTE开启过没有!!!!

网友:
机器版本问题,

网友:
2g功放换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怀疑也是这个原因,谢谢你

手机应该是两网的。但一样可以打电话和上网    ,问题出现在你的手机卡上。。给电信客服打电话。开通
VoLTE。也就是4G高清语音通话。相信我。我就弄二手的。这情况有好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机应该是两网的。但一样可以打电话和上网    ,问题出现在你的手机卡上。。给电信客服打电话。开通
VoLTE。也就是4G高清语音通话。相信我。我就弄二手的。这情况有好几个了。

谢谢这位朋友,volte我之前就尝试了打不开,后来给电信打电话后台给我打开就能用了,现在三网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