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液晶屏灰屏

楼主(2019-12-03):
联想一体机液晶屏排线插反后导致灰屏,有5V电压,F001前端有5V,后端无电压。

网友A:
测一下f001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B:
保险断了,后级查一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屏上都没有供电

网友C:
如果是灰屏,那一般来说就是主芯片坏了,有人说屏没有供电,如果没有供电,那就是白屏了,所以你这个应该就换那个AUO 12303 V02 就可以收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f001后级有没有短路

后级没有短路,我是因为插错了烧保险的,那么我换个保险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灰屏,那一般来说就是主芯片坏了,有人说屏没有供电,如果没有供电,那就是白屏了,所以你这个应该就换那个AUO 12303 V02 就可以收钱了.

厉害厉害,正在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险断了,后级查一下有没有短路

如果短了呢?

网友:
这个屏,你还是放生吧 不然这屏会废在你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