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专门获取bios密码的软件

楼主(2019-12-03):
适用环境:ACER/IBM BIOS
AMI BIOS
AMI WinBIOS 2.5
Award 4.5x/4.6x/6.0
Compaq (1992)
Compaq (New version)
IBM (ps/2, Activa, Thinkpad)
Packard Bell
Phoenix 1.00.09.AC0 (1994), a486 1.03, 1.04, 1.10 A03, 4.05 rev 1.02.943, 4.06 rev 1.13.1107
Phoenix 4 release 6 (User)
Gateway Solo - Phoenix 4.0 release 6
Toshiba
Zenith AMI

使用方法:

解压软件后,CmosPwd下有dos和windows两个目录,这两个目录下分别为在两种环境下运行的程序,其中dos目录下的程序是运行在纯dos下,而windows目录下的程序是运行在MS-DOS下,也就是说前者须用windows的启动盘启动到纯dos下才能运行,而后者可以在windows系统的假dos环境下执行运行。 在纯dos下:

前提是你的bios中设置启动系统的顺序第一启动为软驱启动或光驱启动,这样才能使用启动盘。 纯dos找回bios密码比较简单,用win启动盘启动到dos环境。 我们看到comspwd.exe这个可执行文件,直接运行它即可。

我们可以看到自己bios版本对应的密码。如果不知道哪个是自己需要的密码,(因为这个软件显示的密码可能同你设置的密码不一致)可以都试一试,总有一个可以进入。

在MS-DOS下:

首先进入假dos环境

进入windows目录,我们看到有两个可执行文件:cmospwd_win.exe和ioperm.exe

先看看ioperm.exe的用法

执行ioperm.exe -i命令加载驱动程序(注:一定要加—i  参数),然后执行net start ioperm启动服务。

最后执行cmospwd_win.exe,得到bios版本对应的密码,结果同纯dos中一样。都试一试吧,一般情况第一个就是你能进入bios的密码。

执行ioperm.exe -u 卸载驱动程序。

还有种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给电池放电。只要把机箱打开,把电池拿出来放几分钟,然后再装进去即可。CMOS密码自动会被清除掉

网友A:
苹果的也支持吗

网友B:
怎么运行呢   是PX下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也支持吗

仅支持window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运行呢   是PX下面吗?

下载解压打开啊。

网友:
适用环境:ACER/IBM BIOS
AMI BIOS
AMI WinBIOS 2.5
Award 4.5x/4.6x/6.0
Compaq (1992)
Compaq (New version)
IBM (PS/2, Activa, Thinkpad)
Packard Bell
Phoenix 1.00.09.AC0 (1994), a486 1.03, 1.04, 1.10 A03, 4.05 rev 1.02.943, 4.06 rev 1.13.1107
Phoenix 4 release 6 (User)
Gateway Solo - Phoenix 4.0 release 6
Toshiba
Zenith AMI

使用方法:

解压软件后,CmosPwd下有dos和windows两个目录,这两个目录下分别为在两种环境下运行的程序,其中dos目录下的程序是运行在纯dos下,而windows目录下的程序是运行在MS-DOS下,也就是说前者须用windows的启动盘启动到纯dos下才能运行,而后者可以在windows系统的假dos环境下执行运行。 在纯dos下:

前提是你的bios中设置启动系统的顺序第一启动为软驱启动或光驱启动,这样才能使用启动盘。 纯dos找回bios密码比较简单,用win启动盘启动到dos环境。 我们看到comspwd.exe这个可执行文件,直接运行它即可。

我们可以看到自己bios版本对应的密码。如果不知道哪个是自己需要的密码,(因为这个软件显示的密码可能同你设置的密码不一致)可以都试一试,总有一个可以进入。

在MS-DOS下:

首先进入假dos环境

进入windows目录,我们看到有两个可执行文件:cmospwd_win.exe和ioperm.exe

先看看ioperm.exe的用法

执行ioperm.exe -i命令加载驱动程序(注:一定要加—i  参数),然后执行net start ioperm启动服务。

最后执行cmospwd_win.exe,得到bios版本对应的密码,结果同纯dos中一样。都试一试吧,一般情况第一个就是你能进入bios的密码。

执行ioperm.exe -u 卸载驱动程序。

还有种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给电池放电。只要把机箱打开,把电池拿出来放几分钟,然后再装进去即可。CMOS密码自动会被清除掉

网友C:
支持到哪个年代的机子能说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到哪个年代的机子能说一下吗。

帖子已更新,你看看。

网友D:
到现在我只知道在PE下找到开机密码

网友E:
出错
D:\CmosPwd\windows>ioperm.exe -i
ioperm.sys is already installed.
StartService function call failed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出错
D:\CmosPwd\windows>ioperm.exe -i
ioperm.sys is already installed.

说明写得清清楚楚,支持1992年新版的BIOS,也能支持到1994年Phoenix 1.00.09.ac0(1994),A486 1.03,1.04,1.10-03,4.05 rev 1.02.943,4.06 rev 1.13.1107
Phoenix 4 release 6(USER)
Gateway Solo-Phoenix 4.0 release 6
东芝
Zenith Ami这些机器。你拿来搞现在的机器,那就是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明写得清清楚楚,支持1992年新版的BIOS,也能支持到1994年Phoenix 1.00.09.ac0(1994),A486 1.03,1. ...

也就是新主板 新版本的BIOS 不支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到现在我只知道在PE下找到开机密码

这是bios密码

网友:
大师膜拜一下,收藏了谢谢

网友G:
笔记本可以用吗 什么品牌的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笔记本可以用吗 什么品牌的可以用?

试试不就知道了,我没试过,这个用得比较少,我就在台式机用过。

网友:
不知道有什么用处

网友:
苹果貌似没得办法,哈哈哈哈

网友:
好的东西呀,谢谢先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