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运工---BIOS写入工具

楼主(2019-12-03):
透过开机片进入 DOS 系统后,将 AWDFLASH.EXE ( 解压后 ) 与欲更新的 BIOS 档案拷贝至硬盘行,以促进程序效率。

例:在 DOS 命令列下分别输入

"COPY A:AWDFLASH.EXE C: " 与 "COPY A:BIOS 档名 .BIN C: "

(BIOS 档名请依照实际档案名称自行输入 ) 。

拷贝完成后,在 "A:" 命令列下输入 "C:" 后按下 切换到 C: 命令列,再输入 "AWDFLASH.EXE " 并按下 。此时程序开始执行,请于 File Name to Program: 栏位中,输入 BIOS 档名后按下 ( 如下图所示 ) 。请把存有最新的 BIOS 档案的磁盘磁碟机中,如果您跳过这个步骤直接进行下一步骤,而没有将磁盘磁碟机,您就会收到一个错误讯息,即 "WARNING! Device not ready " 。

3. 请先于 FileNametoProgram: 的栏位输入存于磁碟片中的 BIOS 档名,然后按下 。更新会自动侦测出磁碟机的磁盘您键入相同档名的档案,而此时会于讯息列出现 Do You Want To Save BIOS (Y/N) 的讯息,询问您是否要备份塬有的 BIOS 程序有需要请输入 [Y] ,再按 进行下一步骤。

4..在上图的画面中询问是否继续更新 BIOS 程序下 [Y] 为继续进行更新 BIOS 程序:按下 [N] 则为离开 BIOS 更新程序,重新开机而放弃进行 BIOS 更新的动作。

5.输入 [Y] 并按下 来进行 BIOS 档案的更新,更新过程如下图所示。

如果在更新 BIOS 的过程中遇到困难,不要关掉电源或是重新开机,只要再 重复更新的程序即可。如果问题仍然存在,将备份在磁盘塬版 BIOS 重新写回 去。如果快闪内存用程序成功完整地完成更新的程序,则您的系 统可能会无法开机。如果无法开机,请洽各地的华硕经销商 , 或华硕电话服务热线。

6.当更新程序完成之后,会出现 "Flashing Complete Press to Continue " 的讯息,按下 F1 来重新开机,此时系统就会以新的 BIOS 程序机。

使用内建 BIOS 更新程序更新

1.下载新版的华硕 BIOS ,并将它存在磁碟片中。

2.重新开机

3.在开机之后,系统仍在自我测试 (POST) 时,按下 +

进入如下图的画面。

在上图中的 BIOS 讯息内容仅供叁考,在您萤幕上所出现的资讯和本图不一定完全相同。

4.把存有最新的 BIOS 档案的磁盘磁碟机中,如果您跳过这个步骤直接进行下一步骤,而没有将磁盘磁碟机,您就会收到一个错误讯息,即 "WARNING! Device not ready " 。

5. 其余步骤皆相同于 " 使用 AWDFLASH.EXEBIOS 更新程序更新 " 章节的 3. 到 6. 说明。

请自行叁照以进行 BIOS 档案的更新。

常用参数

/pn:不运行升级程序

/py :自动完成BIOS的刷新任务

/sy:备份原来的BIOS到磁盘

/?:显示帮助信息

/cp:在刷新结束后清除即插即用数据《ESCD》

/cd:在刷新BIOS结束后清除DMI数据

/r:在刷新BIOS结束后自动重启动

/sn:不备份系统老的BIOS文件

/sd:保存DMI数据到一个文件

/sb :在升级BIOS时强行跳过BootBlock模块

/tiny:只占用很少的内存

/e:刷新结束后自动回到DOS命令行状态

/f:刷新时使用原来的BIOS数据

/ld:在刷新结束后清除CMOS数据并且不重新引导系统

/cksxxxx:将老的备份BIOS文件和新的BIOS文件进行比较校验

/cks:在更新BIOS时显示备份文件的数据

说明:用户在升级BIOS时,严格根据正确的步骤进行操作,平常不能出错。

网友A:
这种工具是电脑爱好者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工具是电脑爱好者使用的!~

没编程器就用它。

网友:
噗,我看了半天没看明白,是我太菜。。。。

网友:
还是编程器好用

网友:
各有各的好,都行

网友:
命令太多记不住

网友:
电脑能开机直接刷bios,不需要拆机了

网友:
我感觉这个界面真的是返璞归真

网友:
现在都是ami的bios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