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15isk因充电正负极接反导致无法充电……

楼主(2019-12-03):
1-故障发生的原因:因本人比较爱搞事,闲来无聊给笔记本弄了个充电宝:四串锂电池(16.8v)经升压电路升至20v后给笔记本充电,然鹅当时傻×了,一时高兴忘了确认正负极了,然后在正负极接反的情况下直接把充电口怼进正在运行中的笔记本,导致原本开机的笔记本直接熄火,然后赶紧拔掉……
2-故障现象:后笔记本正常开机,功能也都正常,然而插上原装充电器无法充电,虽然系统上的电池图标显示在充电,但是电量却在下掉……
3-测试结果:拆机后,参考Rescuer 15isk CY420CY510 NM-A711.pdf原理图对充电隔离电路进行测试,结果如下图所示。另:因为充电管理芯片(PU800,BQ24780S)在另一侧,目前还未对充电管理芯片进行过测试,把充电管理芯片的图也附上吧...
万能的迅维大神们,求救啊,测试结果是否能确定就是隔离管PQ201和PQ202这两个MOS管挂了?谢谢啦

网友A:
由于PC213两端的电压完全一样,所以判定为Pq201击穿,如果更换po201还不能进行升压的话,还要检查充电芯片的供电PR807,最后在怀疑换充电芯片。

网友B:
  PQ201.PQ202 PU800 这三个一起换了基本OK。

网友C:
之前我自个的本子也是正负极烧了个稳压管,查来查去没找到原因,后面发现一个管子烧糊了一点,

网友D:
大品牌的电脑 保护电路还是做的比较好的 有点信心 现在把保护隔离的芯片 MOS管换一遍
不行的话怀疑电池了

网友D:
没修过最好小心点 小心瘸子修成瞎子
你的自制电池没有限压限流的保护板吗?

网友E:
看看图纸。该换的都换了,芯片不是太贵网上都有。做好之前应该测试一下。起码找一个10年前的旧笔记本测试啊。我自己做手机充电宝。都是搞一个旧移动硬盘插一下。看看是不是工作,然后才能给手机充电。

网友:
查隔离电路和适配器功率检测

网友:
先把pQ201pQ202换了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主要是我没发现明显烧糊的迹象啊

先按照正常思路换管,换完还不行再看看

网友G:
PQ201先换了再说

网友:
这么晚了还有大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PQ201先换了再说

嗯,好的,谢谢回复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PQ201先换了再说

管子马上去淘宝买几只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图纸。该换的都换了,芯片不是太贵网上都有。做好之前应该测试一下。起码找一个10年前的旧笔记本测试啊。我自己做手机充电宝。都是搞一个旧移动硬盘插一下。看看是不是工作,然后才能给手机充电。

嗯,谢谢指导~其实我也想先试试,奈何手中就只有这一台笔记本呢~还有再请教一下,您该换的指的是哪些?PQ201、PQ202以及PU800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于PC213两端的电压完全一样,所以判定为Pq201击穿,如果更换po201还不能进行升压的话,还要检查充电芯片的供电PR807,最后在怀疑换充电芯片。

专业啊,学习啦!给您点个赞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修过最好小心点 小心瘸子修成瞎子
你的自制电池没有限压限流的保护板吗?

有的,升压模块输出限流30A,当时一插上升压模块就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品牌的电脑 保护电路还是做的比较好的 有点信心 现在把保护隔离的芯片 MOS管换一遍
不行的话怀疑电池了

嗯,好的,MOS管已经在路上了~等换好了再跟您说结果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PQ201.PQ202 PU800 这三个一起换了基本OK。

嗯,谢谢指导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之前我自个的本子也是正负极烧了个稳压管,查来查去没找到原因,后面发现一个管子烧糊了一点,

主要是我没发现明显烧糊的迹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PQ201.PQ202 PU800 这三个一起换了基本OK。

目前是准备先换PQ201和PQ202,管子明天就到,PU800这个芯片不好拆啊

大神有何建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按照正常思路换管,换完还不行再看看

好的,不行再请教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