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极管型号

楼主(2019-12-04):
V星1060显卡有一个贴片三极管缺失,旁边有同样的,但只有丝印,没有型号。丝印4FH51。请各位大神看看。

网友A:
把旁边的拆下测试下看看是个什么类型的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旁边的拆下测试下看看是个什么类型的管子

我找了几个焊上看看阻阻值都不对,只东西不好找

网友:
这贴片在两片显存中间位置。

网友B:
可能是个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个二极管

二极管肯定不是,板上元件附号是Q32,图片上是Q33。

网友C:
万能的淘宝不万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能的淘宝不万能吗

问过好几家了,没有这个。

网友D:
可以拆下来,测量一下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拆下来,测量一下就知道

不拆对照量过,找不到合适的。网上有另一种应该功能是一样的。

网友:
AGcv   横的1k。

网友:
拆相同地方的补上就行(●°u°●) 」Q32Q33都是Q开头的丝印两个管子一样

网友:
说不定就是一个702

网友:
不是P就是N. 或者D   换了试.不行再试.

网友:
没有图纸是不太好找,可以在显卡的其他位置找一找,有相同就拆下来量一下,在别的主板上找

网友:
直接一坨锡就OK

网友:
你下个丝印对照表就可以了,网上百度下有的

网友:
搞定了,用了一个AO3416。装上量量差不多,装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