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DS2 REV3.0

楼主(2019-12-04):
技嘉GA-H81M-DS2 REV3.0主板不断重启刷过BIOS无断线这一般是哪里问题通病都弄过
通病

网友:
电压正常吗?测一下电压 看看

网友:
不是通病就打下电压查信号

网友:
楼主说的对,查电压,查信号 看看都正常不

网友:
通病搞完,就乖乖按时序来

网友:
技嘉h81ds2电池不能保存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