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笔记本电脑为什么会随机死机

楼主(2019-12-04):
笔记本电脑是8代i5的,硬盘是m.2的那种固态硬盘,为什么有时候突然拿起来会随机死机,重起后怎么晃都没事。是不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A:
换了试试呗,你这样问这样谁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试试呗,你这样问这样谁知道

换硬盘嘛?

网友:
死机的原因多种多样
主板内存硬盘故障都可能死机

不单硬件,软件也可能造成死机

网友:
这种问题。用排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