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8837+3362 和6脚芯片的维修

楼主(2019-12-04):
昨天接一个显示器电源板,电源板和驱动板是联在一起的,led灯管,HKC的电路还算比较简划,

此板故障是,没有输出电压(5V和12V),检测后级没有短路,查前段路吧

前段用的是6脚电源芯片管理,这种芯片确实接触很少,各方面的资料,还要百度一点点的去查

初测,芯片供电电压在22V,场管和保护电阻均都是好的,把后级的电感都拆了,芯片供电电容

22UF50V也已换过,下一部,只能尝试换6脚芯片了,从芯片表面看到一个37RD1的标识,百度没有出来

看来只能淘宝下手了,结果是能搜到,但是还没找到芯片的基础信息和资料,回想了下,之前我好像买过

6脚电源芯片,不知能用不,先找出来再说吧,结果找到的芯片名是73E19,也是一头雾水,

最终,在百度文库里找了一段相关6脚芯片的相关知识,还比较重要,把它粘帖出来

《《LD7535,CR6848,CR6850,CR6853,CR8836,NE1102可以完美代换

RS2051可以和OB2263做代换,功率做到60W

所有6脚IC引脚都是一样的功能,在代换的时候检查3脚是否有接电路
如果没,在3脚对地接一只100K电阻,用ob2263代换,电路即可工作》》

电源板上的是37RD1对应的型号是LD7537,,,淘宝上搜37开头就行
            我的是73E19对应的型号是OB2273,,,淘宝上搜73开头就行

我如果代换的话,最好在芯片的第3脚上接一颗100K的电阻对地

之后电压出来了,中间没有接电感,所以431反馈没有接收到,输出电压11V,接好电感后,输出5.1V电压正常了

网友:
最好原芯片代换 参数差异摆着呢 能用不代表最优

网友:
OB2273资料中的某页
资料中说3脚也可以什么都不接

网友(2020-02-06):
记录保存,谢谢分享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