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海信TLM4236P液晶电视自动关机,音量图标减乱跳

楼主(2019-12-04):
      朋友的电视,拿来给我修。故障和上面的题目一样,拿过来自动关机,音量自动减到零,菜单和音量减键按不动。以往的经验,先把按键全换了。故障还是一样,拔掉按键板,还是自动跳音减。那确定是板子的问题。先在论坛上找了这个电视的图纸和维修案例,只找到一例,按照他的方法,拆了亚敏电阻,故障还是一样,赶快还原,仔细找出电路分析,发现键控是两路,R430这一路是菜单和音量减这一路,另一路R433只是开关机,重点修R430这一路,测过R430电阻电压2.79V,另一边因为电路是一样的测电压2.91V,当然前端都是3.3V。在线测这个阻值是2.6K,另一路一样的只是2K,忘了说了这个电路实际用的是2.2K的电阻(丝印222),不是电路上的8.2K,换R430后,电压2.91V,此机正常。 。这款液晶电视有点老了,不知拥有量还有多少,液晶电视居然闲它老了,液晶电视才多少年。看看不在年轻的自己,哎,现在这行不容易,自己从修电视电机到电脑,是不是还要学修手机?不确定的未来,一天一天老去的自己,真的有点学不动了。有点啰嗦,只是记录修理过程,心情。顺便骗点分,论坛上下什么的都要分的呀

网友:
也可能是贴片电阻氧化了,,,

网友:
谢谢分享了学习了修CRT电视的时候经常遇见这样的毛病一般都是先换按键换完按键不管用直接换CPU就OK!这液晶电视这贴片电阻变值漏电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