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60 LA36MB 09939-1

楼主(2019-12-04):
故障:裸板触发到0.6掉电到0.01指示灯亮,不能再次触发,只能重插电源后能触发。
我的处理:公共点多处烧断电容,清理掉。CPU后的大电容换掉,故障一样。
经查独显电压0.9出来了,集显电压也出来了。不出CPU核心供电,因为ISL62882没有VR-ON,这个电压来源于EC84脚的S0_PWR_GOOD,测84脚没发出。刷了EC bios一样。
求助:现在是不是可以判断EC NPCE781E坏,没有这个EC需要订。所以请大佬指教下

网友A:
测量所有分组供电pg信号,还有南桥24M时钟是否起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所有分组供电pg信号,还有南桥24M时钟是否起振

all pwrgd 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所有分组供电pg信号,还有南桥24M时钟是否起振

用万用表测,桥晶振感觉也是正常起振了的。不管了,订一个EC回来就知道了,明天我还会发正常没正常

网友:
换上EC,出CPU供电了。电流到1.16掉电,掉电后不能触发。脑壳痛。求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