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快速合成ME

楼主(2019-12-04):
鉴于众多坛友的反应,发现WinHEX快速合成ME确实不适用于11系及12系ME合成,将在第二章将介绍采用intel的ME工具快速合成11系及12系的ME。
第一章 10系及10系以前的ME快速合成

由于本章是之前写的,采用的是11系的ME做的图,请大家忽略ME的版本,按方法操作10系及10系以前的ME

下面我们分步走:

第一步--查看需要合成的BIOS中ME的信息

我们以ga-b250m-d3v的BIOS为例,使用UEFITool_NE_A55工具打开我们的BIOS,得到ME模块在BIOS文件中的偏移地址,ME模块大小,ME模块版本。

第二步--准备纯净ME

原则上原BIOS中的ME模块的版本号是多少就采用什么版本的纯净ME,同时要注意ME的大小版本一样,同版本的ME分为普通版(1.5MB版)与商业版(5MB版) ;所谓的1.5M版,ME文件大小并不一定是1.5M,一般情况下在2MB以下。同样5MB版的ME也并非5MB,一般简洁的认为2MB以下的ME是普通版,3MB以上的是商业版。
纯净ME模块将在后面提供.

第三步--清除原BIOS中的ME模块

使用WinHEX打开我们的BIOS文件,根据第一步获得的ME模块信息转到偏移量3000h

根据ME模块信息选中ME模块

关于这儿定义选块,起始地址就是ME模块的偏移地址,结束地址=ME模块的偏移地址+ME模块的大小-1  ;全部用系统附件中的计算器进行16进制计算,如下面图示:

选中ME模块后我们来清除ME模块

填充完成后我们保存一下

第四步--写入ME模块

首先我们用WinHEX打开纯净ME模块

复制ME模块

转到BIOS文件,光标定位到ME模块在BIOS中的偏移位置

写入ME模块,注意这儿一定是写入,不能是粘贴。

保存

合成ME结束

第二章 11系及12系ME快速合成(绑定OEM校验的桥不适用)

第一节 11系及12系ME工具使用要注意的地方:

1)    10系以后的ME工具运行路径中不能有中文。如果有中文会出现如下报错:

下面的路径就能正常运行:

2)  10系以后的ME工具打开的BIOS文件所在路径也不能有中文,如有中文也会报错:

一般直接把要合成ME的BIOS文件与ME工具放在同一个文件夹中比较方便

总结就是10系以后的ME工具只支持英文路径.

第二节 合成

请看图,工具将在后面提供

Intel CSME System Tools v11 r25

 会员1216511300鑫豆2025-4-14 18:22
 会员1411446300鑫豆2024-12-3 08:21
 会员1136202300鑫豆2024-11-28 05:15
 会员1543051300鑫豆2024-11-23 22:38
 会员1572662300鑫豆2024-11-23 01:02

网友A:
明明很简单的东西,被你搞的这么复杂!我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明很简单的东西,被你搞的这么复杂!我佛了.........

为什么哪儿都能看到你抬杠,你认为简单的东西只能说明你会了,有句话叫会者不难,你不想看的东西你有权选择不看。何必说这风凉话。难道我动了你的奶酪?这么大意见.

网友B:
请教一下楼主,有一个问题没看明白,你所说的ME净化,是把网上下的公版的未使用过的ME净化还是把备份的使用过的ME净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楼主,有一个问题没看明白,你所说的ME净化,是把网上下的公版的未使用过的ME净化还是把备份的使用 ...

从其它BIOS中提取ME ,备份的也算吧,前提是备份的是BIOS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明很简单的东西,被你搞的这么复杂!我佛了.........

翻了一下你的贴子,看来你还真是个卖BIOS的.

网友:
楼主辛苦!很详细,按你的一步步操作对初学者很有用呀!

网友B:
楼主你好,我测试了一个备份的bios,净化提取后和原来的biosME模块对比数据还是一样的,没有变化,这样的ME可以使用吗?

网友C:
日哦,看到第三步操作方法真的醉了!

网友(点评):
弄个马甲号你就以为别人不知道你是谁?自以为聪明,其实呢.....

网友D:
用FF填充ME模块根本就是多余的,直接写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日哦,看到第三步操作方法真的醉了!

行行行。。。。那你棒棒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测试了一个备份的bios,净化提取后和原来的biosME模块对比数据还是一样的,没有变化,这样的ME ...

如果备份BIOS是好的,那么按4步走合成就行了,主要是第三步清除BIOS中的ME模块占用的空间,ME模块占用的空间大体分为两部份,一部份是ME模块本身,一部份是ME的配置数据。提取出纯净ME模块后清除ME占用的空间再把纯净ME模块写回去,实则相当于把BIOS中ME的旧配置文件清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FF填充ME模块根本就是多余的,直接写入就行了

开机慢的BIOS是为什么,是ME模块坏了吗?
ME在BIOS中占用的空间不只是单纯ME模块核心部份,后半部份是自动生成的配置数据。
可以用intel的FPT工具备份一下BIOS再与编程器备份的BIOS对比一下你就明白了,用FPT工具备份的BIOS是一个不带ME配置数据的BIOS(基本上等同于是合成ME的BIOS)
为什么很多朋友在论坛下载的别人好板备份出来的BIOS文件刷到自己主板中就各种情况,最典型的就是亮机慢。你能说他备份出来的BIOS是坏的吗?
为什么合成ME后的BIOS刷入后首次开机会跑码到快要亮机了然后重新开始跑码,这就是ME模块在生成配置数据的一个过程.
不清除配置数据,合成的ME或许可以用,但ME配置数据会有以前的残留。至于喜不喜欢清除这一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网友:
下载的ME固件,解压报 损坏----?

网友E:
楼主帮忙确认一下,我下了所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帮忙确认一下,我下了所有的------

这个文件有点大,分8个包压缩的,今天上传文件达到限制数了,明天会继续上传

网友:
珑哥必出精品!!宵神别管他!!

网友F:
这个方法 100系列以下也 能用吗?  还是针对100以上

网友:
谢谢,有了这个修板就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方法 100系列以下也 能用吗?  还是针对100以上

100系列以下的一样

网友:
已经学会了 还在某宝卖了几十个

网友:
很简单 的事情,被楼主搞得太复杂了,而且最后两张图也传错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都是新me用winhex覆盖老me 就纯了呢

6代U 或者以上的这样玩是没有用的。

网友:
先纯净了me就不用合成完 再配置了 ?学习了

网友:
直接覆盖就行了,为什么要改了再插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