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笔记本假电源把主板烧坏了,有大神来救吗!

楼主(2019-12-04):
客户在网上购买的假电源,把主板烧了,有人能整好吗!机器现在让我回收了,我想找的大神给修一下

网友:
一个洞了,怎么玩

网友A:
这板都烧个洞了,还没图纸没点位,基本没什么希望。

网友:
能修好 不过可能不能用电池了 需要联系我

网友:
内部的线路肯定断了
还有好几个零件也没了

基本没指望了

网友:
pcb都烧穿了,基本没戏了

网友:
希望太低了,换板又不便宜。

网友B:
跳过升压电路直接到公共点

网友:
修好它,你就是大神

网友:
这下你的客户长教训了,以后就不会在图便宜购买垃圾电源了

网友:
线路熟悉的技术 应该能修亮机

网友:
去掉pd芯片直接飞到公共点隔离前端,然后用typec固定19v供电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这个不好搞了,当料板咯

网友:
这个没有电路、没有点位,烧成这样很难复原

网友:
      有一块这个板子,楼主需要可以私聊。。。

网友:
应该还有希望吧

网友:
板不在手说能修好是空话,后级情况未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板都烧个洞了,还没图纸没点位,基本没什么希望。

我也觉得是   你拆的芯片又少见  凉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是   你拆的芯片又少见  凉凉了

是呢,连那个是什么芯片都不知道,修个鬼喔,不要浪费人生

网友:
哈哈,,直接接公共点试试,看看能不能用,当垃圾回收,应该还是可以的,要当旧笔记本回收就没价值了

网友:
感觉你亏了,都烧成这样了

网友:
打小米的客服电话,然后去问下当地的小米维修站地址电话,找维修站问一下,看看能不能保修,如果不能保修可以问下能否付费维修,如果可以基本上要比单卖板子要便宜

网友:
没图纸就放到一边,下次收到同样的板子再对比着修。费点时间接着修。

网友:
那么新的主板,还是小米,基本没有戏,小米都没有图纸和点位,很多芯片都不知道型号,根本没有办法定回来换,直接当料板吧

网友:
算了别修了 赚不了多少钱 还浪费时间

网友:
只能改保护隔离,type-c接口不熟

网友:
主要是这板没图没点位,怎么搞,估计非常难。好板这种垃圾代工厂的板子都难修,从来不放图纸和点位出来。还是华硕和广达够意思。以后有朋友亲戚要买电脑凡是不放图纸的代工厂生产的机器一律不让他们去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跳过升压电路直接到公共点

可以这么做,然后再做一些信号让EC识别适配器到位就可以了

网友:
芯片又少见  凉凉了

网友:
一个洞还是放弃吧

网友:
这都烧了个洞还玩毛线啊

网友:
这个板子烧的太厉害了 估计希望不大

网友:
基本没什么希望

网友:
我在咸鱼上看到这个机子了,不知道是你收了还是,你在卖

网友:
好像可以改的,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