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海尔6-71-WA500-D02多重故障维修

楼主(2019-12-04):
  小白第一次发维修记录贴。  此机是同行自己收的,收来装完系统后,开机就一直报警然后关机。经检测不是系统的问题。
  我没见过这种故障,于是就在网站查了一下。最后换了一个显卡背后3.3V转换电压的复合mos管。不报警了,但不定时掉电。

  一番思索,刷BIOS,刷了好多个都不行,淘宝买了一个还是不行。此时我开始怀疑人生了,到底是不是BIOS的问题,难道是我换的管子有问题?唉,上网学习下。突然发现有人说这款刷bios需对应显卡,终于找到一个刷上妥妥的。我也知道有的机子需要对应显卡,但发资源的网友基本都没说显卡型号,因此没往这方面想走了一段弯路。
  过了几天同行又来了,说开不起了。检测电流,一直重启循环。主板放电擦内存条后顺利开机。但自己休眠,唤醒,掉电,重启,而且经检测故障还会自己轻微变化,具体就不说了。几番思考后,把按电源键设为不做任何操作,故障修复。但我知道开关信号肯定有问题。这时同行又来催,我也有点修烦了,本来也没多少钱,就给他了。
  过了几天果然又来了,这次开关键按了没反应。经检测3脚有电压,6脚没电压。1问题来了,板子上没有PR220,但又能测出电阻为130k。而PR221为10K。将PR221更换后故障依旧。本想把芯片换了,但没找到。死马当活马医,把PR220给它补起,竟然好了!蓝天都这么牛的吗?

网友A:
为什么传不了图片啊

网友:
这种本小城市用的不多。

网友B:
神机,这种问题多的麻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神机,这种问题多的麻烦

是啊,它要再有其它问题我真的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它要再有其它问题我真的不修了

把这个控制开关的8脚芯片拆了,改线路就OK了  具体方法在论坛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传不了图片啊

测试图片上传功能正常的
可以用附件的方法插入

网友:
       问题真是多,以后这样的游戏本可以适当收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试图片上传功能正常的
可以用附件的方法插入

不行,显示upload failed,再上传说不能重复上传。复制了图片,但粘贴不了,粘贴两字显示灰色不能点。我以前传过一个bios的都能行

网友:
高级模式试试

机械师6-71-WA500-D02A 显卡N15S-GT-B-A2.BIN

机械师 6-71-WA500-D02.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