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萤石云不在线(0x1007)求助各位大佬

楼主(2019-12-04):
   萤石云APP之前一直好好的,前几天突然就看不了了,显示不在线,然后查看录像机同样显示不在线(0x1007)

  之后手动改过IP

这是路由器的网关

可以肯定的是摄像头正常显示,有画面,外网没问题,网线没问题,录像机版本是最新的,网关经过改动后也没问题,
各位大神见多识广有知道的麻烦知道线小弟!谢谢

网友A:
你这个明显是dns错误114.114.114.114是外国的dns 更改解决 打4008787878 4007005998咨询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服务器问题吧,跟你没有关系,过一两天就好了,

网友:
录像机IP网段要与路由器的一致,

网友:
路由器和你录像机的网段不同怎么可能能上外网,而且dns设置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明显是dns错误114.114.114.114是外国的dns 更改解决 打4008787878 4007005998咨询

我问过是114

网友:
不好意思,图片发错了,网关都是"0",DNS我问过海康技术部的,说是114.114.114.114

网友:
我问过是114

网友A:
如果还没有解决,你恢复出厂重新设置百分之百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还没有解决,你恢复出厂重新设置百分之百解决了

谢谢了,试过没什么用

网友A:
网线连接电脑能不能上网,网线是否过长,单独把录像机接到路由器旁有短网线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线连接电脑能不能上网,网线是否过长,单独把录像机接到路由器旁有短网线测试

不会,网线没都并不超过5米

网友:
对了,今天问了海康那边的技术员,可能是MUT数值高了,明天测试一下,完事后跟各位汇报结果!!!!

网友:
先确定192.168.1.X,是不是对的,必须是路由的内网IP,内部网卡填摄像头的IP

网友:
114是电信的 dns这倒没问题,但是你设置1段自动获取是0段,掩码还是255.255.255.0。怎么通讯?

网友:
内部网卡地址网段是0,启用一下自动获取IP地址试试!

网友:
明显的不在同一个网段!

网友:
先这样再那样就好啦

网友:
DNS问题不大 主要是的你 录像机的网段和你路由器的网段都不在一起 一个是0.1 一个 1.1 的 不可能连接到路由器外网 你要设置为0.1的地址 但是你摄像头的ip都要重新设置了 或者你直接修改路由器的ip改为1.1的 ,试试看。

网友:
萤石云没什么技术含量的,主机IP跟DNS要自动获取的,获取到以后把自动获取的勾取消,再点击应用,让它固定IP,如果还是不在线,就升级主机固件,基本就解决了

网友:
楼主你是认真的吗?
网段都不一样 录像机肯定是连不上啦

网友:
你直接调自动获取就完事了

网友:
启动自动获得ip v4地址打上对勾就好了。然后重新添加摄像头。

网友:
把路由器的IP网段和录像机改成一样的

网友:
我前几天装过一个仓库,手机看经常看不起来,要重启录像机,也是各种折腾,售后教的各种改参数,都试过没用,换了录像机还是一样,最后弄了个定时开关,每天半夜断电一次才搞定

网友:
这个遇到很多了,把DNS改成网关就行了

网友:
把复杂的问题忘记,先从简单的开干

网友(2020-03-02):
把设备断电 从新用录像机自动获取下路由器IP地址 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网友:
IP不在同一网段。。。。。。。。。。调自动获取,,,或查下上级IP是否冲突

网友:
恢复出厂重新设置

网友(2020-09-13):
问题解决了吗?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1-10-18):
有没有解决,我的也出现这种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