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b75m-plus维修案例

楼主(2019-12-04):
拿到板子接好电源,内存,cpu,显卡,硬盘开机显示屏亮了马上又掉电,让后尝试不接硬盘,显卡,发现能进bios,但是cpu电压又18v颜色都变红了,感觉有危险,马
上拔掉电源,冷静的思考一下bios里面的电压检测数据是io提供的,于是打开图纸

网友:
找到Io的12v电压检测脚,测他的分压电阻分出来的电压是1.5v,看了一下两个电阻一个是1k一个是11k,计算一下分压后的电压应该是1v才对啊,有点略高,于是测量电
阻阻值,测得一个电阻阻值只有0.9k,因为是在线测量不太准于是拿风枪吧电阻取下来测的电阻是11k正常的啊,让后又把电阻装了回去,接上电源, 奇迹出现了,

bios里的cpu电压正常了12v了,我的天感觉修电脑就是玄学,最后接上硬盘,显卡,正常进系统了。那个电阻可能虚汗了。

网友:
镊子指着的地方就是两个分压电阻,发现旁边的5v分压电阻有点错位了,又拿风枪加了点锡浆,吹了一下吧他的位置摆正了

网友A:
今天碰到个杂牌的h55进系统2分钟关机cpu烫手,由于没图纸没点位就没敢碰。

网友B:
能不能是插显卡的时候碰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是插显卡的时候碰到了?

不是的,感觉就是虚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碰到个杂牌的h55进系统2分钟关机cpu烫手,由于没图纸没点位就没敢碰。

不会没加散热器吧,还能摸到cpu烫手?

网友:
CPU 供电1.8v是不是它的检测电阻氧化了如果氧化变质了也会这样的,今天修了一个华硕的h61,5v飙到 了7v进不了系统,换掉了他的检测电阻就好了

网友:
看了半天终于看明白了

网友:
怪不得腐蚀的主板没法修。。。因为不好测量

网友:
华硕的822坏的多,虚焊也见过,没辙

网友:
1.8v电压过高了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