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首发DELL 3490 集显 板号 GAL50 DAL10 LA-F115P REV1.0官网合成BIOS

楼主(2019-12-04):
客户拿机器过来解BIOS密码,在论坛搜索板号 只有DEEL 5570的独显BIOS。抱着试试的心态 烧录DEEL 5570 BIOS 开机掉电不显示。只能在官网下载BIOS分离合成了。刷机后需要输入服务编号,特意给朋友们重新配置ME。放心使用

DELL 3490 GAL50 DAL10 LA-F115P REV1.0官网合成BIOS亮机OK 已配置.bin

16 MB, 阅读权限: 200, 下载次数: 19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楼主,你的这个BIOS程序应该是6代CPU的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这个BIOS程序应该是6代CPU的BIOS吧?

是7代CPU。。。。。。。。。。。。。。。。

网友B:
故障是触发掉电,刷好开机正常,进bios后要输入服务编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故障是触发掉电,刷好开机正常,进bios后要输入服务编号

是的,这是合成BIOS 开机后需要输入服务编号

网友C:
我的是8代U  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8代U  是不是一样的

看机器型号来刷比较老实,你的是什么型号5570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机器型号来刷比较老实,你的是什么型号5570吗。

我对的板号   没刷  看下说是7代U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对的板号   没刷  看下说是7代U

那7代跟8代可定不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8代U  是不是一样的

八代CPU不通用,板号一样也不行的。我也是刷了一样板号的 不同型号的BIOS,不亮机。才去合成BIOSD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机器型号来刷比较老实,你的是什么型号5570吗。

我的是DELL 3490。。我刷过 5570 不亮机的。两个机型板号一样,BIOS不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