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代无基带无信号维修经验

楼主(2019-12-04):
8代高通板摔过容易出现无信号无服务故障,正常处理先看是无基带还是无信号,如果无基带先检测基带电源周围电容有无短路,如果没有短路直接更换射频ic,注意射频ic温度不可太高容易吹坏,最好上低温锡300左右上ic,拆射频时注意r808_电阻虚焊都会导致无基带。无信号还有一个就是不装sim会反复跳sim卡,这种情况多数是高频分集接收跟低频分集接收通讯线路断线导致,低频分集7.8.9.10脚跟高频分集25.26,27.28脚断线,可以飞线解决

ps如果遇到h3k5,mrs板底最好放弃,到目前为止只修过一台mrs回收机更换射频正常使用半年了,其他的不是反修退钱就是搬板解决

网友:
虽然看不懂 但是还是要赞一个

网友:
学习了,向大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