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50C亮机立马掉电,谁给推荐个好BIOS来用用,谢谢

楼主(2019-12-04):
E550C亮机立马掉电,谁给推荐个好BIOS来用用,下了好多个了,分都给下没了,只有一个能用,但亮机慢(20秒左右)
掉电

网友:
这个论坛肯定有能用的 你还是没下载对

网友:
如搞不定 我给吧

网友:
亮机慢那个可以再改一下

网友:
下载那种淘宝购买和修复ME的基本就没问题,最多在看看下面评论有写测试OK的就直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