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屏显示正常,内置屏触发全黑(无背光),能进系统。ACER VX5-591G(已解决)

楼主(2019-12-04):
主板板号:LA-E361P Rev:1.0,未接内置屏测JEDP1的1、2、3有19.5v,6、7、8、9都0v,37正常3.3v。取下内屏外接屏开机进系统显卡使用正常。接内屏再接外接屏能进系统,但外屏、内屏都无显。
加焊显卡后开机有图像,但暗屏。
*屏的问题,19v保险断路。

网友:
显卡可以加焊一下

网友:
对地阻值正常的话  加焊一下显卡吧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先换个屏试一试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

网友A:
  8脚 EDP_HPD 看看这个脚是不是屏线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8脚 EDP_HPD 看看这个脚是不是屏线断了。

屏线测了都是通的。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从+LCDVDD阻值及来源查起

网友:
看方框图,你就知道怎么修?

网友:
查35 36脚19V电压有没,没有直接飞公共点   ,换那个EDP转换外接芯片,如 果芯片发热肯定坏了

网友:
加焊就好了,这个我碰到过

网友:
楼主怎么样了 后续更一下

网友:
+LCDVDD啊看   这个跑出来了基本可以好了

网友B:
这种问题用测试屏可以确定问题,后面的加焊显卡就可以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用测试屏可以确定问题,后面的加焊显卡就可以免了

本来报的是显卡故障,修好了也会吹点焊油进去的,好收钱。客户拿来就没D壳。

网友:
赚了,我怎么遇不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