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福禄克 18B+万用表之类的吗

楼主(2019-12-04):
我想问一下
是不是调到MV档
一直有数值跳动
蜂鸣档短接表笔
数值不为0
测对地值和mos管的时候
很多都无显示

网友:
mv档正常的都会有数字跳变,其他档位没用这个表不清楚

网友:
没法 换了一个还是不能测对地值等
退了换个别的型号试试

网友:
闹了个乌龙
以前都表蜂鸣档和二极管一体了
叫蜂鸣档习惯了
其实用的是二极管档
这个是分开的
不过.......
测出的值和老表相差太大了
无所适从
老表一百多 这个...五百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