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U3014t 驱动板号L2121-20不加电维修 备份bios可用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9-12-04):
同行送来一台DELL U3014t的显示器,通电按开关无任何反应灯也不亮,不通电要么是电源板要么是驱动板,还是先拆机看看!!
拆开通电测电源板电压都正常,按开关量开关上有高低高跳变,果断找了个bios刷了,还是一样的,看来不是bios的问题那就是主芯片的问题了,
看图:

这是驱动板,这电感短路了FB303,FB302,直接对地0欧姆。然后呢!!!!报价么!给客户报了换板子,TB只有一家有这个板子的
一片520元,被客户报了800大洋,本以为客户就不修了,可是惊喜总是这样让人意想不到,同行报完价还修,那就发板子!!!!
板子发回来高兴的装上试机,结果是一股黄烟上晴天。我ri  马上拔掉电源线,还不知道是哪里烧了,再通电也没有烧糊的气味了,但是
通电开关指示灯亮了,背光也亮了,就是屏上没有任何显示,灰屏!!!肯定是哪里烧了,520就这么没有了!!!拆下驱动板仔细目测一遍没发现明显的烧的地方,万用表测也没有短路,再装上还是一样的灰屏,那就证明电源板高压板都是好的,再测屏上的逻辑板供电短路,仔细一看屏线的供电烧断 了,
再在仔细看,我修的这个驱动板板号是L2121-20,卖家发来的驱动板板号是L2121-2,两个驱动板接口都一样,就是屏线接口的供电位置不一样,
看图:

看上图中,屏排线有两个接口,左边宽一点,右边窄一点,屏供电是通过右边宽一点的屏线接口上到逻辑板的,我的L2121-20的板子屏供电是在右边
两个屏线接口中间,他发来的L2121-2的板子屏供电在左边,上图中红圈里的,大家放大图片看一下。
把这张图片发给卖家,卖家直接说你申请退货,问他有没有L2121-20的板子他说没有的。
直接退货了,但是不甘心,800大洋呀,上焊台取下主芯片,FB303,FB302不短路了,直接定芯片发回来一次上机OK看图:

大家注意了,要换这个显示器的驱动板一定看板号,板子拿到手先两个板子对照一下屏供电,板号一样也对照一下,不要想我一股黄烟上晴天。
最后附上两个驱动板的BIOS

网友:
长经验了,板号一定要对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

网友(2020-04-09):
我这个板子和你修的这一样,电源正常,上电就是所有电压都有了,触摸键线路SDA、SCL的电压2.1v和2.0v,  FB303,FB302也是直接对地短路;

网友:
高端显示器,客户还是要修的

网友:
你好,有另一个程序芯片的数据吗?

网友(2020-07-23):
高手们,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高手们,这是什么问题?
u3014t

网友:
高手们,这是什么问题?
u3014t 一条粗的白线左右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