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显示问题

楼主(2019-12-04):
联想y460开机正常,就是显示屏时亮时不亮,一开始拆开按了几下屏线,显示屏亮了,就以为屏线松了,放了一会儿在开机,能够听见开机的声音,也能显示logo,开机后屏灯灭了,过一会儿自己又亮了,于是断然换了一个屏排线,换过屏线故障依旧,请大家给个思路。

网友:
补充一点:外接显示器正常。

网友A:
屏灭了的时候手电筒照照 如果暗屏就把屏背光开启强制弄成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灭了的时候手电筒照照 如果暗屏就把屏背光开启强制弄成高电平

谢了,   问题解决了。

网友B(2023-04-09):
你好,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是怎么解决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