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滚动条掉电后无声音

楼主(2019-12-04):
       客户拿来一台联想Y460,说进不去系统,在其他地方修了没修好,测试是走滚动条掉电,测试进PE同样掉电。拆开主板,查看上家好像没动过什么。版号DAKL2BMB8F0 REV:F ,N卡的板。首先刷BIOS,还是一样,此板有CPU供电通病,所以直接找了一张一样的主板搬CPU供电 。搬好后测试不掉电了,但是卡滚动条。拆出主板,用"叠罗汉"的方法增加CPU供电滤波电容,再次测试终于进系统了 。装机后测试功能发现没声音,查看设备管理器没有声卡 。。。。再拆吧,找到声卡ALC272 ,因为有一张一样的板,直接更换测试,还是认不到声卡。测量工作条件,25脚 38脚AVDD 5V正常,1脚DVDD 3.3V正常,11脚复位reset 3,3V正常。查声卡总线SDATA_IN /SDATA_OUT/ SYNC/ BIT_CLK对地打值,SDATA_IN /SDATA_OUT/ SYNC都正常 ,但是 BIT_CLK 对地值偏大 图纸此信号经过一电阻到芯片 ,对比两个板声卡周围电路,发现此板一个电阻和一个二极管没了???补上这两个原件后,正常认到声卡 ,维修结束

网友:
这是动了手脚的节奏啊 ̄^ ̄゜

网友A:
楼主,叠罗汉,为何不单独换个大些的电容上去呢?对照搬板,也是一种方法!

网友A:
BIT_CLK 对地值偏大,看数值,是断路了,不是偏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T_CLK 对地值偏大,看数值,是断路了,不是偏大吧?

是,电阻被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叠罗汉,为何不单独换个大些的电容上去呢?对照搬板,也是一种方法!

直接拿之前拆掉的电容叠了,没有找

网友:
问题这么多呀 技术还是可以的

网友:
二修机,没有对比的板不好搞,看着电路图都得半天搞。

网友:
这板子为什么会少这么多的件呢,是被上家取了吗?

网友:
其实你直接加滤波电容估计就搞定了,走的弯路不小,有时候别被所谓的通病给绕进去了。

网友:
见过5伏不良烧声卡的

网友:
这万用表不错的!

网友:
这些经验可以学学

网友:
可能上家没有用示波器打打波形啊

网友:
这个维修的思路真的很清晰

网友:
这种就得多要点 对得起自己

网友:
维修不易啊特比是二休各种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