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不出显卡供电,请大神看下是显卡挂了么?

楼主(2019-12-04):
接的二修机,
键盘附近标识P650RPMB-00
开机能显示,2分钟左右风扇狂转掉电测试显卡供电不出,pl7.pl8没有电压,对地为阻值0,
显卡电感PL6对地阻值为22欧,
PL8,PL7翘起电感发现电感前端阻值132,后端nvvdd对地阻值为0,是显卡挂了吗.

网友A:
N16以后基本都对地为0属于正常得,看你图纸是N17.的卡

网友B:
0就是肯定挂了,但是你用的是什么表。如果是福禄克那100%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N16以后基本都对地为0属于正常得,看你图纸是N17.的卡

属于正常么,现在是不出显卡供电,显卡小电感阻值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地阻值000肯定是挂了 在低也有四五欧姆的

cpu对地是2欧,查到这里真没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0就是肯定挂了,但是你用的是什么表。如果是福禄克那100%死了

直接烧机,就是显卡热,不敢烧了

,现在集显还能亮

网友D:
发帖要说明机型或板号,显卡供电对地阻值因表不同而不定。
一般后面有节点断开可以判断是否显卡拉低还是条件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帖要说明机型或板号,显卡供电对地阻值因表不同而不定。
一般后面有节点断开可以判断是否显卡拉低还是条 ...

你好,N17以后的显卡,这个信号对地阻值是为0欧吗?

网友E:
用二极管档测阻值低成0是正常的,,要用欧姆档测,,有几欧算正常如果为0了就肯定挂了。。

网友F:
这个我修过。是显存供电芯片和电感坏了。最好是一起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我修过。是显存供电芯片和电感坏了。最好是一起换

你好,断开电感,mos管那端正常,nvvdd这组信号这端二极管档对地为0欧,所以我纠结是否是显卡挂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用二极管档测阻值低成0是正常的,,要用欧姆档测,,有几欧算正常如果为0了就肯定挂了。。

表累点,欧姆测试,00.8欧

显卡挂了吧

网友:
前天我也遇到一个,客户要的急,没搞定,还原了还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表累点,欧姆测试,00.8欧显卡挂了吧

加1V电压,1A左右还可以接着修,电阻实际应该是0.3欧姆左右

网友:
按显卡上电时序修,10系一般是先有1.8V,然后是核心1-》核心2-》Pex VDD 1V->显存1.35V,这几组电源之间有失效互锁,可能要用到示波器看电感波形。正常情况核心供电超难烧坏,就是19V上管烧成碳都难看到几个坏的

网友:
拆显卡再量,碰见过显存也一起坏的

网友:
拆了显卡再量,碰见过显卡显存都短路的

网友:
应该是挂了

网友:
谢谢各位了,给客户送回去了

网友:
好像是这个显卡开启信号出问题了,前面有个电压转换芯片其中有一组不输出电压,导致开启故障

网友:
线圈都破了 换掉的,另外如果全是0欧肯定是显卡挂了,前提是你的表一定要够精准,垃圾表就不要测试这种1060的显卡阻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断开电感,mos管那端正常,nvvdd这组信号这端二极管档对地为0欧,所以我纠结是否是显卡挂了

还二极管打阻值?这种阻值本来就特别的低。用电阻档测试一下,只要不是0就表示正常。

网友:
直接干吧 还用想

网友:
电流表来个0.8v烧一下  不是大电流可能是正常的  测显卡用欧姆档位准确点。

网友:
这个一般为15欧姆左右才正常

网友C:
对地阻值000肯定是挂了 在低也有四五欧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表累点,欧姆测试,00.8欧显卡挂了吧

不一定的,你用电压1V电击一下看一下电流多大,在1A以下就是正常的。CPU和显卡阻值都是很低的

网友:
你这有个电感都烂了,电感都变色了,显卡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显卡供电不出来是正常的啊

网友:
就是19V上管烧成碳

网友:
坏的可能性不大,看电源工作条件

网友:
这个算是这个本子的通病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供电出来一下又会没有的